[求助] 如何在启动virtuoso时加载自己的.drf文件

楼主(2023-03-20):
已经在.cdsinit里load .drf文件(用的是drLoadDrf,路径没问题),启动virtuoso时还是加载PDK下的.drf,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
if(ddGetObj("PDK名称") then
   drLoadDrf("路径/display.drf")
else
   if(ddGetObj(PDK名称") then
   drLoadDrf("路径/display.drf")

网友B:
在 Virtuoso 启动时加载的是 PDK 下的 .drf 文件,而不是您已经在 .cdsinit 文件中使用 drLoadDrf 加载的 .drf 文件,可能是因为 Virtuoso 的环境变量中设置了对 PDK 文件的路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检查 Virtuoso 环境变量中是否存在指向 PDK 的路径。在命令行中输入 echo $CDS_INST_DIR,如果返回的路径指向 PDK 文件夹,就说明 Virtuoso 会优先加载 PDK 相关文件。如果路径指向不是 PDK 文件夹,就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其他配置文件。  可以尝试在 .cdsinit 文件中设置自己的环境变量,将 PDK 路径替换为您自己的 .drf 文件路径。例如,将以下语句添加到 .cdsinit 文件中:  bash Copy code  setenv CDS_INST_DIR /path/to/your/drf/file 这样可以覆盖 Virtuoso 环境变量中的设置,使 Virtuoso 加载您自己的 .drf 文件。  如果以上两个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将您的 .drf 文件重命名为与 PDK 中的 .drf 文件相同的名称,并将其放置在 PDK 相同的文件夹中。这样可以欺骗 Virtuoso,使其加载您的 .drf 文件而不是 PDK 中的文件。  以上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具体取决于您的环境和配置文件。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尝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 Virtuoso 启动时加载的是 PDK 下的 .drf 文件,而不是您已经在 .cdsinit 文件中使用 drLoadDrf 加载的 . ...

这个难道也是chatGPT的回复?

网友D:
我之前查过,drf文件有三次指向路径,
第一次是pdk路径下的display.drf,
第二次是~/下面的display.drf,
第三次是当前目录下的./的display.drf。
你可能在你的当前路径下有一个原始的display.drf文件,给他删掉。然后把你更改后的display文件更名问display.drf放在你的当前文件下,你甚至可以不在.cdsinit里load,它自己就能显示图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道也是chatGPT的回复?

以下回复来自chatGPT(以供参考):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在.cdsinit文件里加载了.drf文件,但是 Virtuoso 仍然会从默认的 PDK 路径中查找 .drf 文件并加载它。
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如下:
1. 确认.cdsinit文件中正确地加载了 .drf 文件。可以使用 text editor 打开 .cdsinit 文件来查看,确认它包含了正确的路径和文件名。
2. 将 PDK 路径从 Virtuoso 环境变量中移除。
3. 重新启动 Virtuoso 并检查是否成功加载了 .drf 文件。
如果仍然存在问题,请尝试使用绝对路径加载 .drf 文件,并确保该路径在 Virtuoso 的搜索路径中。

网友:
两种办法:一种是在.cdsinit里面加载,你用drLoadDrf+display.drf

网友F:
然后你还要用ddGetObj+PDK_name,另一种方法是在.cdsenv里面用drLoadDrf("~/display.drf)。两种办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Virtuoso 启动时加载的是 PDK 下的 .drf 文件,而不是您已经在 .cdsinit 文件中使用 drLoadDrf 加载的 . ...

谢谢回复。根据您的建议,我输入了指令,返回的路径指向cadence安装目录,您说的其它配置文件我就不太懂了。

我把语句添加到.cdsinit文件中,也没有解决问题。
另外有了新的发现,我把该项目(就叫项目A)的.cdsinit  cds.lib 复制到一个新的文件夹,重新建立环境,virtuoso load的是我的.drf,我又试着在新环境下打开项目A里的一个cell,virtuoso又load了一遍PDK下的.drf,图层显示变回原来的了,点开别的cell,virtuoso没有重复load。我又重复了几次,只要打开项目A里的cell,virtuoso就会重新load PDK下的.drf。不知道哪里设置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
if(ddGetObj("DK名称") then
   drLoadDrf("路径/display.drf")

谢谢,我试了一下不行,可能我不会用这个脚本,
我用了别的脚本,当virtuoso load PDK的.drf,就点下快捷键运行脚本load我的.drf,算是另辟蹊径了

procedure(Load()
   let((cv techName)
        cv = geGetEditCellView(hiGetCurrentWindow())
        techName = techGetTechLibName(cv)
            if(techName == "PDK_name"  then
           drLoadDrf("~/display.drf")
        );if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8" "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你还要用ddGetObj+PDK_name,另一种方法是在.cdsenv里面用drLoadDrf("~/display.drf)。两种办法都可以 ...

谢谢回复,第二种方法可以的,第一种不懂“ddGetObj+PDK_name”这个语句该如何用,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回复来自chatGPT(以供参考):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在.cdsinit文件里加载了.drf文件,但是 Virtuoso  ...

谢谢回复,我复制.cdsinit文件里的语句到CIW,手动load是没有问题的,这就确认了路径和文件名是正确的。

第二步 没有在.cdsinit .cdsenv里添加PDK路径,不知道怎么移除PDK路径,或许您说的是别的意思吧。
您说的“绝对路径加载 .drf 文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查过,drf文件有三次指向路径,
第一次是pdk路径下的display.drf,
第二次是~/下面的display.drf,

谢谢回复,当前路径下有我修改的.drf,virtuoso没有加载我的.drf,也许哪出问题了,只是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第二种方法可以的,第一种不懂“ddGetObj+PDK_name”这个语句该如何用,谢谢帮助
...

PDK_name 就是你加载工艺库的名称,这一句就是要获取你的PDK库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不行,可能我不会用这个脚本,
我用了别的脚本,当virtuoso load PDK的.drf,就点下快捷 ...

直接写在.cdsinit里面即可。多个工艺的时候用这个也比较方便

网友:
因为工艺库的libinit.il定义了启动初始化load 工艺库文件夹中的display.drf,依靠chatGPT搞vrituoso分分钟脑梗

网友G:
有没有试着把判定pdk来加载display写进开宽口时触发加载一次,而不是在软件启动时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道也是chatGPT的回复?

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试着把判定pdk来加载display写进开宽口时触发加载一次,而不是在软件启动时加载 ...

我把判定pdk来加载display弄了个脚本,设置了快捷键,需要的时候点下快捷键就行,
开宽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放到。cdsinit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2023-09-22):
注释掉hspcie的调用

网友(2023-11-10):
请教一个问题,手动加载display.drf的情况下,原理图中的probe选中net线条是粗的,但是把drLoadDrf写进.cdsenv加载文件,确实是能加载进来,但是probe线条的粗细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2024-08-03):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
if(ddGetObj("PDK名称") then
   drLoadDrf("路径/display.drf")

就是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方法,好用!

请问这个语句在哪用的呀?我在cdsint里面写入,没有反应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查过,drf文件有三次指向路径,
第一次是pdk路径下的display.drf,
第二次是~/下面的display.d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