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用simulink对sigma delta ADC建模,怎么搭用开关电容搭积分器?

楼主(2023-03-20):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佬,大家在用simulink对sigma delta ADC建模,其中积分器不用SDTooolbox里的模块,怎么用开关电容来搭建出来一个具体的、更贴合实际的模型?在线等,希望路过的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A:
simulnkl里,开关电容积分器我一般用z域的传函来表示:有两种1.不带延迟1/(1-z^-1); 2.带延迟(z^-1)/(1-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nkl里,开关电容积分器我一般用z域的传函来表示:有两种1.不带延迟1/(1-z^-1); 2.带延迟(z^-1)/(1-z^- ...

这个我了解,但是能否用运放+开关电容的方式搭建一个积分器来实现sigma delta ADC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