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等效输入噪声仿真

楼主(2023-03-20):
想要仿真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电路的等效输入噪声,但是仿出来的等效输入噪声实在太大,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设计电路、仿真电路、相关设置还有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晃眼一看看到的问题:
1. 开环;
2. 等效输入选的V8这个共模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晃眼一看看到的问题:
1. 开环;
2. 等效输入选的V8这个共模源;

应该选择V3是吗

网友C:
最好接成闭环仿真。虽然理论上开环闭环仿出来的等效输入相等,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另外noise仿真输入一个直流就行了,用理想ballun单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眼一看看到的问题:
1. 开环;
2. 等效输入选的V8这个共模源;

感谢解答!!!

按照您的提示,我在noise设置时,选择输入电压源的地方重新选择了提供AC的电压源(即原图V3),仿真结果变成了截图这样。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太确定闭环是怎样的一个接法,也没有找到可参考的资料。不知道截图这样的接法是否合适呢?(如果合适,电阻的取值是否有讲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接成闭环仿真。虽然理论上开环闭环仿出来的等效输入相等,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另外noise仿真输 ...

感谢解答呀!!!

不过我还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
一个是闭环的接法,不知道像我截图这样接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这样ok的话,电阻的取值是否有讲究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提到的 “输入一个直流” 就行是指  输入端不加交流小信号只加直流电压的意思  还是  像给出的截图这样呢?如果是前者,在设置noise窗口选择输入电压源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个电压源呢?(选择带直流电压VCM的电压源,等效输入噪声的仿真结果好像都比较大,到K、M、G数量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呀!!!

不过我还有两个不太懂的地方。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择V3是吗

我看了其它的参考资料,貌似确实应该选择V3,而且仿真结果变小到了n、u数量级。此外,请问你知道闭环怎么接吗?能不能像我截图这样接呢?感谢!!!

网友C:
你先确认你的运放是不是用电阻构成负反馈回路的。一般比较多的是运放用作开关电容电路,采用的是电容反馈。直流信号源AC可加可不加,noise仿真本身就会扫描频率范围计算传递函数,所以不加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认你的运放是不是用电阻构成负反馈回路的。一般比较多的是运放用作开关电容电路,采用的是电容反馈 ...

噢噢噢!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