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楼主(2023-03-20):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pcell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是这个工艺库中的skill文件夹的位置错了吗?还是有权限问题?

楼主:
搜索到了相关资料,说是要在该工艺库目录里找到techfile这个文件,打开把CONTROLS那段剪切到LAYER DEFINITION那段前面。然后重新导入该工艺库,但是我的techfile文件中CONTROLS那段本身就在layer definition前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PDK按照其规定的目录架构装载成功了吗?PCell evaluation 错误都是SKILL错误,一般都是函数定义没找到,那就是PDK没装好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按照其规定的目录架构装载成功了吗?PCell evaluation 错误都是SKILL错误,一般都是函数定义没找到,那 ...

这个pdk是我下载虚拟机过来时就已经安装好的,请问pdk的规定目录架构应该在哪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按照其规定的目录架构装载成功了吗?PCell evaluation 错误都是SKILL错误,一般都是函数定义没找到,那 ...

您好,我这边重新安装完工艺库之后,发现要进入工艺库的安装位置之后打开virtuoso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版图了

但是我通常是在home这里就直接打开了,此时无法显示,是不是在添加工艺库时add library之后还有其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