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sdc 约束

楼主(2023-03-21):
如果mux,div reg 后不定义generate clock ,时钟就穿不过去?

网友A:
mux要看具体电路,div reg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x要看具体电路,div reg不会

能否具体一点,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穿过去,什么情况下可以传过去

网友:
comb logic 可以穿过去,
DFF 不能穿过去,因为已经被clock edge 挡住了 ~~~

网友(2023-06-25):
mux可以穿过啊 reg不行,一般组合逻辑可以穿 时序逻辑不能穿

网友:
ICG类的时钟门控单元也传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