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XL调出的器件可以不带衬底么??

楼主(2023-03-21):
大佬们。我用XL对应电路,调出的MOS管 都自带衬底,管子多了需要Q进去把衬底调没 好麻烦啊,有方法可以调出来就是直接不带衬底的MOS管么?

网友:
1.修改PDK 默认值 2.脚本处理。3.电路直接改掉

网友(2023-04-26):
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不会改文件,有知道的前辈可以教教俺吗?

网友:
把电路图拷一份直接修改器件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