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design rule 中这里是啥意思

楼主(2023-03-21):
单点交互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以下回复来自chatGPT(以供参考):
Single-point-interaction is allow(允许单点接合)是指在电子设计的版图中,允许电路中只有一个点可以被用于接合其他线路。这个点通常称为“允许单点接合的节点”或“可允许交叉节点”。在该节点处,导线可以被交叉而不会产生短路。

这个允许单点接合的节点通常用于在电路中实现跨越多个层、不同方向的线路交叉。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因为需要充分利用电路板上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设计向不同方向扩展的线路,即所谓的“过孔”或“盲孔”。此时,需要通过允许单点接合来实现不同线路的交叉、连接和通信。

需要注意的是,在允许单点接合的节点上连接的所有线路必须在该节点形成“T型交叉”,而不是形成“十”字形或“交叉”形,以确保电路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2023-08-07):
你照着这样画,跑一遍dr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