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chnology File for New Library

楼主(2023-03-21):
新建Library时习惯性的选择是Attaching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但是不太明白这些的区别,
因为ADE L 中有Model Libraries设置,那里可以设置具体的工艺库模型,感觉New Library时technology file的选择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请大佬指点下,分享下经验

网友A:
如果你不是attach ,当pcell library update,或者修改的时候你的design 是不会updat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attach ,当pcell library update,或者修改的时候你的design 是不会update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