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是听说简并点,但是一直不明白怎么理解?

楼主(2023-03-21):
实习期间,仿真Bandgap的时候对于启动电路一直提到简并点,但是一直不太明白这个简并点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然后对于电路中的简并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网友:
可以理解一个方程有多个解,启动电路类似于约束条件,舍弃多余的解。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并点是指BG存在两个稳态工作点(双稳态电路,不过也有单稳态的,需要自己分析)。电路自由建立的情况下,有可能随机稳定在两个DC点之一上(因为两个BJT的电流曲线有两个交点),加启动电路是为了让工作点稳在我们期望的点上。一种判断几个稳定值的方法:在OPA输出加一个理想电压源,从GND扫到VDD,检查DC源的电流过零点,如果只有一个过零点(比如OPA输出理想的稳态值是1V,电流过零点应该也是1V),一般一个过零点可以保证一个稳定值。课本上的BG架构扫出来会有两个过零点,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并点是指BG存在两个稳态工作点(双稳态电路,不过也有单稳态的,需要自己分析)。电路自由建立 ...

好的,谢谢,懂了一些些

网友B(2024-06-25):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并点是指BG存在两个稳态工作点(双稳态电路,不过也有单稳态的,需要自己分析)。电路自由建立 ...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么仿真需要去掉启动电路吗

网友C(2024-12-05):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么仿真需要去掉启动电路吗

肯定是需要的,这里就是在确认简并点具体情况,如果加了启动电路,不需要的简并点被破除,那这个分析就不全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需要的,这里就是在确认简并点具体情况,如果加了启动电路,不需要的简并点被破除,那这个分析就不 ...

谢谢大佬

网友(2025-04-05):
感谢分享,刚学习到bandgap,有收获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并点是指BG存在两个稳态工作点(双稳态电路,不过也有单稳态的,需要自己分析)。电路自由建立 ...

大佬,我想问一下不加启动电路,能把bg的所有的简并点都跑出来吗,然后再加上启动电路,把唯一正确的那个简并点跑出来,这样是不是就能验证启动电路设计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