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IC滤波器输出截位的问题

楼主(2023-03-21):
CIC滤波器的级数为5级,然后输入的位宽是8位,抽取倍数是512倍,理论上计算的输出是8+5*log2(512)=53位,但我现在要16位的输出,怎么才能保证输出的精度呢。截取高16位做FFT分析结果不对。请问怎么处理截位这个问题,一直比较迷。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数据本身,数据小的话,高几位很有可能都是无效的数据,所以要看实际情况取哪16位,而不是直接截取高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数据本身,数据小的话,高几位很有可能都是无效的数据,所以要看实际情况取哪16位,而不是直接 ...

你好,我疑问的是在设计的时候不是已经定好了要取哪里的16位吗?比如总共53位。在某个输入激励下我取得bout[50:35]这个16位没有问题,当输入幅度变小的时候,我还取bout[50:35]这16位后做FFt,有效位基本降没了。所以设计的时候怎么设计截取哪16位。

网友:
你在设计时就得评估抽取出来的值的范围啊,如果抽出来的值最大值和最小值超过65536倍了,那么你最终只去16bit肯定有问题啊,个人感觉你抽取512倍,但最终只取16bit,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除非你原始数据的波动范围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疑问的是在设计的时候不是已经定好了要取哪里的16位吗?比如总共53位。在某个输入激励下我取得bo ...

个人理解,有效位是信噪比等效算出来的。量化噪声不变,输入信号幅度减小,信噪比变小,等效出来的有效位就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有效位是信噪比等效算出来的。量化噪声不变,输入信号幅度减小,信噪比变小,等效出来的有效位 ...

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只不过是针对调制器输出数据是这样的。如果是针对滤波器,他滤波后的有效位不应该下降太多吧

网友C:
整个系统是有定标值的吧,截位都是按照定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系统是有定标值的吧,截位都是按照定标来的

定标16位,但是16位截取后,高位有很多符号位,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输入数据功率不够呗,还是是为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标16位,但是16位截取后,高位有很多符号位,这是为什么呀

你的输入信号功率应该有满幅度的60~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信号功率应该有满幅度的60~80%吧

问了模拟那边的人,他们说是满摆幅,不过我看结果的PSD信号的峰值在-6dB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