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楼主(2023-03-21):
在设计sigma-delta ADC时,将理想的传输门开关替换为实际电路后,精度下降很多。但是传输门开关本身就简单的两个管子,增大管子尺寸对精度的改变很微小,尺寸太大反而精度变低,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难度精度下降并不是通过修改开关来解决吗?

网友A:
TG的导通电阻存在非线性

网友B:
高精度一般用的是栅压自举开关吧,加上下极板采样技术,精度不会差的

网友C:
length太小或者width太大,关断时刻会有很多漏电的,漏电可以仿真一下关断时刻漏电的曲线,取一个合理的尺寸,建议单仿一下mux,达到精度要求以后再和后级一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一般用的是栅压自举开关吧,加上下极板采样技术,精度不会差的

不可能所有开关都用自举呀,只有第一级采样用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的导通电阻存在非线性

是的呢,但是除了第一级开关采用自举,其他开关用传输门按理说影响不会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ngth太小或者width太大,关断时刻会有很多漏电的,漏电可以仿真一下关断时刻漏电的曲线,取一个合理的尺 ...

其实有点不确定,单独传输门开关的精度要求是否要大于整体系统的精度要求?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只说第一级采样开关用自举,精度达到要求就行,其他传输门开关的精度要求可以没那么高,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有点不确定,单独传输门开关的精度要求是否要大于整体系统的精度要求?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只 ...

还想问一下您说的仿一下mux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您说的仿一下mux是什么意思呀?

跟!

网友D:
不合理啊,尺寸太大影响面积,精度应该是只会是更好。采样时间足够吗,还有就是单仿开关阻抗,其实TG的阻抗变化范围应该不会很大。再就是像上面说的,用底极板采样,减小电荷注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您说的仿一下mux是什么意思呀?

在输入灌一个sin信号,对mux输出做FFT,看看有效位数和THD能到多少,满不满足你的设计需求呀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灌一个sin信号,对mux输出做FFT,看看有效位数和THD能到多少,满不满足你的设计需求呀

...

这个做FFT每一时钟周期得清零吧,不清零他这是否有些不准?

网友:
MUX传输的本身就是连续的模拟信号,为什么要一个周期清零呢?连续信号不是更好反应真是传输的情况吗?

网友E(2023-10-16):
引用 网友C:
length太小或者width太大,关断时刻会有很多漏电的,漏电可以仿真一下关断时刻漏电的曲线,取一个合理的尺 ...

这种精度要求一般是多高啊,和整个系统的精度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精度要求一般是多高啊,和整个系统的精度一样吗

至少比系统的精度高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C:
length太小或者width太大,关断时刻会有很多漏电的,漏电可以仿真一下关断时刻漏电的曲线,取一个合理的尺 ...

请问如何仿真漏电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合理啊,尺寸太大影响面积,精度应该是只会是更好。采样时间足够吗,还有就是单仿开关阻抗,其实TG的阻抗 ...

尺寸太大导致电荷注入采样电容的影响变大了吧,

网友(2025-02-13):
想问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是,把理想的开关换成传输门后精度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