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预放大器中的一个结构问题

楼主(2023-03-21):
在有一篇仿真这个电路的文章中,在左侧的预放大器结构中加入了背靠背的两个二极管接法NMOS管,请问这两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限制输出的摆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制输出的摆幅。

how? 请教一下

网友B: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中的?

Chang - 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SAR ADC with Redundancy.pdf (7.21 MB , 下载次数: 11 )

网友B:
您好,我看这一篇里面的figure 2.1不是这个比较器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看这一篇里面的figure 2.1不是这个比较器的图呢

Bhattacharyya - DESIGN OF A NOVEL HIGH SPEED DYNAMIC COMPARATOR WI.pdf (1.16 MB , 下载次数: 13 )

你好,应该是这一篇,两篇放在一起的我附件传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应该是这一篇,两篇放在一起的我附件传错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