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输出网表中net名字错误问题

楼主(2023-03-21):
请教下各位:
innovus中,比如一个buf的输入输出名字,是两个不同的名字: 输入net1,输出net2,2条net的都是可以在innovus点亮的,也没有短路,但是输出的时候,输出的net名字和输入pin的名字一样,多了\  ,如下:

buf   inst_xx  (.O(\net1),  .I(net1))

没有了原来的输出net2了,

大家有遇到类型问题吗   需要我设置什么吗或者写出网表的时候,有什么cmd需要用一下的?icc2中有change name,innovus中没发现类似的

这样导致我后边的lvs比对不上的

网友:
这明显不对,net1 和  \net1 是一样的。。。

个数不多的话,手工改一下,多的话就麻烦了 ~~~

网友:
试试这个 ~~~
update_names -net -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