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xl模式下版图和线路的关系都没有了

楼主(2023-03-21):
就是经常布局好准备连线的时候对应关系都没有了,update以后器件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其实线路没有改动 或者改动没有这么多。

网友A:
一般我update就是看看哪里变了 然后直接U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update就是看看哪里变了 然后直接U回来

是的,然后我发现全都变了。但是其实器件都没变啊,全部update一次我原来布局调整之类都是无用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然后我发现全都变了。但是其实器件都没变啊,全部update一次我原来布局调整之类都是无用功了

...

update的时候选项也很重要,选的不对可能导致你的布局变更,你可以设成这样就不会出现布局乱的情况,但是管子出现变化或者不存在的管子(dum)可能就是一个×的提示

他的每句话的意思都不一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的时候选项也很重要,选的不对可能导致你的布局变更,你可以设成这样就不会出现布局乱的情况,但是 ...

就是这么神奇,我按你提示的跟新以后就是全部都是x  但是其实我器件没有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神奇,我按你提示的跟新以后就是全部都是x  但是其实我器件没有变

...

大佬,这个update的设置在哪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