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读到有关运放delay时间的公式,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2023-03-21):
读论文的时候考虑运放非理想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amp的delay,作者直接给出了td延时的公式,τ是时间常数,不明白为什么?烦请大佬解答一下,为什么要用反三角函数拟合?
有哪篇文章讲过这个?或者说哪本书?

网友A:
你算一下单极点系统的传递函数就懂了,公式放二楼

网友:
只是个稳态响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一下单极点系统的传递函数就懂了,公式放二楼

豁然开朗,感谢老哥点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感谢老哥点拨

他的计算过程是错的,但是结果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计算过程是错的,但是结果是对的。

推了一下,确实有点问题,结果很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计算过程是错的,但是结果是对的。

哪错了?我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错了?我学习一下

关于arctan的变形。arctanX=-arctan(-X), arctanX+arctan(1/X)=π/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arctan的变形。arctanX=-arctan(-X), arctanX+arctan(1/X)=π/2.

那不应该还有一个pi/2项吗,这项去哪了?还是说我之前公式里对delay的理解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arctan的变形。arctanX=-arctan(-X), arctanX+arctan(1/X)=π/2.

我懂了,最开始那个公式实部和虚部除反了,问题解决,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