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bandgap输出的基准电压进行分压?

楼主(2023-03-21):
碰到一个疑惑,对带隙基准的输出分压可以直接输出对地连两个大电阻,然后用这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吗?还是说得用输出阻抗低一点的结构,我搜了一下大家都说用buffer分压,但是小弟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有前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就是在bg后面加个单位增益运放 然后再加电阻进行分压,因为bg后面直接连接电阻是不行的,bg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bg后面加个单位增益运放 然后再加电阻进行分压,因为bg后面直接连接电阻是不行的,bg没有驱动能力 ...

嗷嗷原来如此,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bg后面加个单位增益运放 然后再加电阻进行分压,因为bg后面直接连接电阻是不行的,bg没有驱动能力 ...

前辈我多问一嘴,对这个单位增益运放指标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说普通的五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多问一嘴,对这个单位增益运放指标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说普通的五管就可以了 ...

指标都是看你的需求的,看产品的需求的,还有后面电阻电容是多大来看的,要求低,5管也可以

网友(2024-06-25):
是直接在单位增益运放的输出端加电阻分压吗,有相关的电路图吗

网友(2025-11-17):
其实可以直接在BGR后面挂个电阻实现分压的,BG没有带载能力但是可以进行分压。

eetop.cn_The_Bandgap_Reference_A Circuit_for_All_Season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