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滤波器里的电阻热噪声反应在端口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3-21):
小白最近在做电荷泵锁相环的模型仿真 想仿真一下电阻热噪声
在文献中查到了三阶滤波器的端口电压是多少 但没写过程

但不会算二阶滤波器中电阻热噪声反应在端口的电压是多少
求助各位大神

我自己用的二阶滤波器

我自己用的二阶滤波器

三阶滤波器电阻热噪声反应端口电压

三阶滤波器电阻热噪声反应端口电压

三阶滤波器

三阶滤波器

网友:
书上有讲,就按书上的方法算。 将电阻换成理想电阻串联噪声电压源,或理想电阻并联噪声电流源。再算输出的噪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