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ont use中标记的RTSAN

楼主(2023-03-21):
请教下,我在PR时,看到dont use中标记的#RTSAN,这个的意思是?另一处标价的是#smic

网友A:
这个需要问这个dont use 的own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问这个dont use 的owner ~~~

请教下,前辈,我们会从什么角度考虑哪些cell是要设置dont use的,我能想到的是,驱动太大的,和驱动太小的,以及pin很多的cell很小的,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前辈,我们会从什么角度考虑哪些cell是要设置dont use的,我能想到的是,驱动太大的,和驱动太小 ...

其实,都是可以用的,cell 画出来,不用,有啥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