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前后仿频率差距很大正常吗?

楼主(2023-03-21):
振荡器OSC前仿2.5MHz,后仿2MHz,这正常吗?其他模块前仿要和后仿对比OSC是不是也应该调节成2MHz再仿?

网友A:
什么类型的振荡器?RC环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振荡器?RC环振?

这种前一个充满后开启下一个单元充电,下一个单元充满后让上一个单元放电

网友:
想问下,VC2充电过程中,造成的恒流源管子VDS变化怎么解决?

网友(2024-06-12):
引用 楼主:
这种前一个充满后开启下一个单元充电,下一个单元充满后让上一个单元放电
...

请问有参考文献吗?
——————————————————

目前调的话,我只能想到选择通过后仿真寄生,优化前仿真的充放电电容(一般是减小)或者改变偏置电流的大小,把频率从2调回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