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峰值电流PWM控制中电感电流检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3-21):
刚开始做DCDC的小白,我看论文里大多都是检测开关管的电流,当电压反馈回路中放大器VP=VN时,输出固定VE与峰值电流检测的峰值电压Vsense相等使得开关管关断,一般来说Vsense=Isense*Rsense,Isense与电感电流有关,电感电流又与输出电流有关,所以当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变化时,如何保证固定的VE与变化的Vsense生成固定的占空比呢

求指教

网友A:
Vcom = iL x Rsen + Se x DTsw,

iL 變高Vcom也會自然而然變高,

Vo, Duty 由 feedback 自動決定,

Negative feedback + dc gain 夠高, 就成立,

Io 改變 Duty其實也會跟著動, 因為有Rdson, RLs.... 這些都會由feedback loop auto-comp.

楼主(2023-06-15):
引用 网友A:
Vcom = iL x Rsen + Se x DTsw,

iL 變高Vcom也會自然而然變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m = iL x Rsen + Se x DTsw,

iL 變高Vcom也會自然而然變高,

不知道答主有没有时间帮我看一下我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