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怎么特征化unbuffer的电路

楼主(2023-03-21):
如果我有一个cell,输入到输出是unbuffer的(pass gate等),能精确特征化它的时序库吗?目前问题这样的cell输入到输出在某些条件下(pass gate开启)是一个电阻,从输入看能看到一个电阻和更后一级的电容,那输入电容怎么特征化?

网友(2023-11-0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8):
输入电容应该就是更后一级的电容值?auto arc结果有什么问题,不太明白你的问题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