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压高Vhold的SCR结构讨论

楼主(2023-03-22):
高压高Vhold的SCR结构算是比较完美的ESD结构了,有高手知道这种SCR的实现结构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有讲,可以看看

esd书籍 protection in cmos ic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讲,可以看看

这本书里讲的SCR还是normal的SCR,Vhold很低,一般高压不敢用。

网友B:
drain 加宽的Nldmos实现SCR结构,DRAIN 加一条pi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in 加宽的Nldmos实现SCR结构,DRAIN 加一条pimp

这种结构做过很多,基本上Vhold不会高于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有讲,可以看看

资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做过很多,基本上Vhold不会高于15V。

是,折返比较大

网友:
拉开基区宽度,但是这个要通过testchip尝试

网友:
IEEE上有很多文章都提到了如何提高TLP下的holding voltage,实际上这些paper中提到的很多结构在DC下的holding voltage还是很低,甚至整篇文章压根都没有提到DC的holding voltage,DC下的holding voltage或者holding current太低,同样有闩锁风险。
很少有paper对DC下的holding voltage或者holding current有比较研究,或者提出一些很好的解法,这个让我非常疑惑,是目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还是说DC下的holding不重要?
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C(2023-05-06):
可以考虑堆叠使用提高hole电压

网友(2023-06-13):
好帖留名,2楼那个资料是柯明道那本吗

网友D(2023-09-18):
提供一些思路和需要注意的要点:
1、SCR进入snapback和退出snapback的曲线是有区别的,触发时的Ih/Vh和退出时的Ih/Vh是不同的。在设计时需要注意这个特性对ESD窗口的影响。
2、目前大部分文章是针对TLP激励下的Vh,除了常见的增加SAC和stack思路以外,还有通过引入垂直电场对大注入区电场分布优化提高维持电压的。

网友E:
ESD窗口这么窄,为什么不考虑用PNP?这种high holding SCR器件只考虑结构变化,不考虑低压堆叠,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D窗口这么窄,为什么不考虑用PNP?这种high holding SCR器件只考虑结构变化,不考虑低压堆叠,很难实现。 ...

PNP Vt2 一般比较高,另外一个是面积比较大。

网友(2023-10-26):
这个有资料详细介绍么?谢谢!

网友:
很多高压接口产品都是等着这个呢

网友F(2023-12-07):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些思路和需要注意的要点:
1、SCR进入snapback和退出snapback的曲线是有区别的,触发时的Ih/Vh和退出 ...

请问退出snake back 的曲线如何测试或者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些思路和需要注意的要点:
1、SCR进入snapback和退出snapback的曲线是有区别的,触发时的Ih/Vh和退出 ...

好建议,找机会开发点结构流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退出snake back 的曲线如何测试或者评估?

先使SCR进入骤回状态,再逐渐降低电流大小,直到其退出骤回状态

网友G(2024-01-24):
引用 网友D:
提供一些思路和需要注意的要点:
1、SCR进入snapback和退出snapback的曲线是有区别的,触发时的Ih/Vh和退出 ...

请问这个SAC和Stac是指的什么呢?小白没看懂,还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SAC和Stac是指的什么呢?小白没看懂,还请大佬指教一下。

SAC:spacing of anode and cathode
Stac: cascode 串联堆叠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堆叠使用提高hole电压

堆叠缺点也挺明显,面积或许更大,均匀性差

网友H:
我记得刘俊杰的学生有一篇论文就是讲这个non-snapback SCR的,你可以自己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刘俊杰的学生有一篇论文就是讲这个non-snapback SCR的,你可以自己查找一下 ...

看过的,参考看一下可以,工程上实用性有限。目前工程上很少看到fab提供Vh那么高的单体SCR。我看到dongbu上有,不过面积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的,参考看一下可以,工程上实用性有限。目前工程上很少看到fab提供Vh那么高的单体SCR。我看到dongbu ...

单个的non-snapback SCR确实很难实现的。

网友I(2024-10-05):
引用 楼主:
看过的,参考看一下可以,工程上实用性有限。目前工程上很少看到fab提供Vh那么高的单体SCR。我看到dongbu ...

东部哪个工艺平台上的?多少V的器件?

我在180BCD的120V平台上没有看到有提供这个SCR;自己用80V NLDMOS8测试了堆叠结构,Vh在80V左右,Vt1大概在90~95V。但是It2很差,怀疑是SCR没有完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部哪个工艺平台上的?多少V的器件?

我在180BCD的120V平台上没有看到有提供这个SCR;自己用80V NLDMOS ...

BCD的180 和150工艺都有,从10几V到40几V的SCR都有

网友:
这个确实太难了,一般Vh就在十几~二十几V,但是trigger电压都是50V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