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PLL matlab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3-03-22):
小弟求教一个小数分频PLL matlab建模的问题,小弟目前是准备在已有的整数分频的simulink模型上修改一下实现小数分频的功能,数字的DSM那边先不自己搭,直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DSM的输出,然后把这个输出和分频器的变量相加来改变分频比。但是这样做的话该怎么对齐时钟呢,因为理论上DSM那边是由分频器的输出的反馈时钟信号来控制的,这个时钟信号实际只有一个平均周期,像我现在用的那种采样的模块只能设置一个确定的采样时间,使得PLL输出结果完全不正确,希望有懂的前辈指点一下,或者能分享一下simulink的模型,感激不尽。

楼主(2023-06-25):
引用 网友A:
实现了吗? 试试这个?PLL Simulink行为模型_远上寒杉的博客-CSDN博客

做到了,最后自己摸索出来的,搭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小数分频PLL的扩频时钟

网友B(2024-08-14):
引用 楼主:
做到了,最后自己摸索出来的,搭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小数分频PLL的扩频时钟
...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lz

在公司做的,分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