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virtuoso大佬指教!!

楼主(2023-03-22):
我画了一个sram的预充电电路,然后对他进行了前仿真,但是仿出来的结果总是不对。不管给pmos什么电压,测试out1的电压都被拉到了vdd,感觉p管连接没问题呀,求大佬指教!

楼主:
我想让p管导通时候out1和2被拉到VDD其他时候就保持

网友A:
input=-3.5V时,给电容充电到VDD了吧?

网友B:
电容充电后没有泄放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充电后没有泄放通路

给电容接了gnd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3.5V时,给电容充电到VDD了吧?

可是我电容也给了gnd了

网友:
OUT1 OUT2接的电路要带上的,那里有放电通路

网友:
感觉你对电容都不怎么了解。。。只有充电通路没有放电通路,可以看看电荷守恒的相关知识或者看书上开关电容的章节。。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