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smc180nrf工艺的这两个drc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2):
(图片)

网友:
上边的这个是你的OD密度不够吧,这个需要补的,具体怎么补,你要问top负责人,下边这个貌似不用你管,这是整个chip,到了TOP就没了

网友:
第一个是OD密度问题 你可以手动填充 也可以用TSMC的脚本去跑,第二个是个提示 不用管。

网友:
点蓝色的,看看你的od密度是多少,看看是超了还是小了。

网友:
od.r.1
是你od的密度不夠,看上層補還是你這層補,或是最後由fab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