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FVF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3-03-22):
如下图为LDO中的FVF示意图,在测试此环路时,发现相位裕度PM偏低,加了一个电容补偿但是PM更差了(图中白色线画的电容C)请问各位大侠有咩有其他补偿的办法或者是使环路更稳定的办法。

楼主:
补充STB图

网友:
你都不分析一下零极点位置在哪就直接加Miller吗?并且你这个结构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要让PM0和PM3串联?这样子就相当于是你的电路需要两个功率管,最后就导致压差电压和面积都会很大啊。

网友:
环路从PM0栅极断开会好一点

网友:
不要用米勒补偿,用加零点的方式更好

楼主:
PM0和PM3为两个大尺寸的MOS管,因此在PM0的漏端引进了百kHz的低频极点p0,在不加输出大电容时,低频下只有p0极点,测得此时的PM=10deg左右。在加输出大电容时,表现为双极点,PM=30deg。

网友:
把PM3去掉?

网友A(2025-07-04):
大佬解决了吗?这样测试的stb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解决了吗?这样测试的stb是正确的吗?

这样仿真是正确的,在没有负载突变时,这个环路不工作,只有在负载变化时,这个环路才工作,所有仿stb应该在tran下去跑stb

网友:
可以考虑在NMO0 源漏端接个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