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x赋值1但输出wave的值是-1,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23-03-22):
bsd.v
1                 module bsd
2                         (
3                                 rst_n,
4                                 x_n,x_p,
5                                 y_n,y_p,
6                                 sum
7                         );
8                         input         rst_n;
9                         input    x_n,x_p,y_n,y_p;
10
11                        output   sum;
12                        reg x,y;
13                        reg inter_c_n,inter_c_p;
14                        reg inter_s_n,inter_s_p;
15                        reg sum_p,sum_n;
16                        reg sum;
17
18                        always @(x_n or x_p or y_n or y_p or negedge rst_n)
19                        begin
20
21                                                x=1;
22                                                y=(-2*y_n)+y_p;
23                                                inter_c_n=(x_n&y_n)|(((x_n&(~y_p))|(y_n&(~x_p)))&0);
24                                                inter_c_p=((~x_n)&x_p&(~y_n)&y_p)|((((~x_n)&x_p&(~y_p))|((~y_n)&y_p&(~x_p)))&1&1)|inter_c_n;
25                                                inter_s_n=1&1&(((~x_n)&x_p&(~y_p))|((~y_n)&y_p&(~x_p))|(x_n&(~y_p))|(y_n&(~x_p)));
26                                                inter_s_p=x_p^y_p;
27                                                sum_n=(inter_s_n&1)|((~inter_s_p)&0);
28                                                sum_p=~((~inter_s_p)&1)|(inter_s_n&1&0)|(0&(~inter_s_n)&inter_s_p);
29                                                sum=(-2*sum_n)+sum_p;
30
31                   end
32                endmodule

bsd_tb.v
1                 `timescale 1ns/1ns
2                 //`include "bsd.v"
3                 module bsd_testbench;
4                         reg    rst_n;
5                         reg     x_n,x_p,y_n,y_p;
6                         reg     inter_c_n,inter_c_p;
7                         reg     inter_s_n,inter_s_p;
8                         reg     sum_p,sum_n;
9                         wire    sum;
10
11
12                        bsd  bsd_testbench(
13                        .rst_n           ( rst_n ),
14                        .sum       ( sum   ),
15                        .x_n       ( x_n   ),
16                        .x_p       ( x_p   ),
17                        .y_n       ( y_n   ),
18                        .y_p       ( y_p   )
19                        );
20
21                        initial begin
22                                 rst_n = 1;
23                                 #2;
24                                 rst_n = 0;
25                                x_n=0;
26                                #500   x_n=~x_n;
27                        end
28
29                        initial begin
30                                 rst_n = 1;
31                                 #2;
32                                 rst_n = 0;
33                                x_p=0;
34                                #200   x_p=~x_p;
35                                #200   x_p=~x_p;
36                                #100   x_p=~x_p;
37
38                        end
39
40                        initial begin
41                                 rst_n = 1;
42                                 #2;
43                                 rst_n = 0;
44                                y_n=0;
45                                #400   y_n=~y_n;
46                                #100   y_n=~y_n;
47                                #100   y_n=~y_n;
48                                #100   y_n=~y_n;
49                        end
50
51                        initial begin
52                                 rst_n = 1;
53                                 #2;
54                                 rst_n = 0;
55                                y_p=0;
56                                #100   y_p=~y_p;
57                                #100   y_p=~y_p;
58                                #100   y_p=~y_p;
59                                #200   y_p=~y_p;
60                                #100   y_p=~y_p;
61
62
63                        end
64
65
66
67                endmodule
68

我给x赋值1,为什么在波形中会显示出-1,找不出别的地方对x或是y有别的定义,而且y的值也不满足等式?

网友:
位宽问题

网友A:
可能是位宽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这些变量都设成1bit的了

楼主(2023-04-26):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位宽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这些变量都设成1bit的了

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