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如何生成.lef文件

楼主(2023-03-22):
对后端这块不了解,innovus需要lef文件,工艺库里只有std的lef,其他的techfile都是.tf,能否把.tf文件转成.lef格式?
百度到通过virtuoso直接转,对照着操作出来是空的文件,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用 milkway ,可以 ~~~

网友A:
点 Outpu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nly。 你已经有std cell的lef了,只需要technology lef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9-30):
请问我按照这种方式生成,导入innovus时为啥会报错layer not defined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按照这种方式生成,导入innovus时为啥会报错layer not defined

请问现在解决了 能否告知方法,我的pdk 安装之后也只有techifle.tf

网友(2024-12-19):
问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能否请教请教呢

网友C(2025-02-18):
引用 网友A:
点 Outpu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nly。 你已经有std cell的lef了,只需要technology lef就可以了

您好,这样生成的tech lef可以直接在Innovus用吗?会有内容缺失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样生成的tech lef可以直接在Innovus用吗?会有内容缺失吗

Innovus临时用用可以,有可能缺失,正式产品还是推荐向厂家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novus临时用用可以,有可能缺失,正式产品还是推荐向厂家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