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的port器件求问

楼主(2023-03-22):
如图所示,用port给的输入信号,经过balun传递给VCM-BUFFER模块。但输出的正弦信号Vom/Vop做FFT,有效位数只有9+,SFDR只有60+。不明白为什么,往前找原因发现port输出端的信号做FFT结果同上。这是为啥呢?是仿真设置问题吗?

楼主:
有无大佬救救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无大佬救救我

可以单独用port+50欧姆看看信号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用port+50欧姆看看信号是不是好的!

单一个port仿瞬态会显示not kept output,看不到波形诶 请问应该咋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一个port仿瞬态会显示not kept output,看不到波形诶 请问应该咋看呀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啊,在balun输出端加一个50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啊,在balun输出端加一个50的电阻

也是9+的enob 搞不懂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9+的enob 搞不懂哎

那可能是你fft的原因了,这个port产生的肯定是一个理想的正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fft的原因了,这个port产生的肯定是一个理想的正弦信号

重新测了一下port单独的输出FFT是20+的enob,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加上balun之后就是9+,那是后面阻抗匹配之类的问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测了一下port单独的输出FFT是20+的enob,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加上balun之后就是9+,那是后面阻抗匹配 ...

在Balun输出加50以后,后面的电路要断开,就是相当于只看50欧姆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alun输出加50以后,后面的电路要断开,就是相当于只看50欧姆的信号

还有就是你去看一下你说的两种情况下的频谱区别,20与9还是有差别的啊

网友:
要注意设置仿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