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环境优化

楼主(2023-03-22):
请问在项目间隔之余想优化自己的验证环境,又感觉无从入手,可以考虑从哪方面入门?

网友:
可重用性,共用部分的优化,仿真速度等。等待其他大佬回复

网友:
不考虑仿真器特性,而单纯做代码优化,可优化的空间不多。
考虑到仿真器特性而做的优化,那优化空间就大了,比如增量编译,simulation的checkpoint技术等。

网友:
考虑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吧

网友:
vcs一般在结束后看一下profile。如果觉得哪项指标不好,就去优化。

一般都是针对内存使用率,cpu占有率等优化。

没有追求,只求pass是不可能优化的。

网友:
可读性、层次化、可重用性、仿真速率

网友:
大概是OOP那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