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1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2):
求助: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1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重启就好了

重启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重启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