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SKILL进行半选的问题

楼主(2023-03-22):
大佬们 想请教一下skill中是否有函数可以进行半选操作 比如我给他一个矩形的box 当我的金属线只有一半在这个矩形框的时候 是选中我的金属线在这个矩形框中的那一端 而不是全部选中 类似与默认快捷键 S 的功能

网友:
默认快捷键F4  切换半选和全选

网友A:
layout窗口这里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窗口这里也是

大佬 这个快捷键知道 但是没有找到底层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个快捷键知道 但是没有找到底层的函数

这个嘛?

楼主:
多谢大佬的回答 但是这个也不是我我想要的 这个是一个开关是否允许半选 但是通过skill怎么实现半选还是个问题 别的帖子有大佬提供了一个思路判断金属线的那一端去代替实现半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