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ram的hold violation

楼主(2023-03-22):
新手菜鸟一枚,求好心的大哥大姐帮忙看看怎么回事,急急急!

我在后仿sram时,发现了hold违例,提出端口的波形,发现hold确实不够(仿真模型里要求500ps),导致sram读写失败
但是用primetime分析时,时序并未报hold违例

网友:
如果是单独仿真SRAM,建议可以在CE端口插入buffer,解决hold问题。
如果RAM是整体设计中的一个部分,综合导入SRAM的library库会更新setuphold信息,可以用SDF反标一下,模型里要求的值不是真正的值。

网友:
补充一下:pt分析时候,不看模型里的值,会根据library单元库包括SRAM的自行计算的。

楼主:
感谢回答,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只要屏蔽掉仿真模型的specify中的内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只要屏蔽掉仿真模型的specify中的内容就行了 ...

nospecify都加了还是正确的后仿吗

网友(2023-05-10):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只要屏蔽掉仿真模型的specify中的内容就行了 ...

后仿的时候,不能屏蔽specify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