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Box应该如何修改值

楼主(2023-03-22):
刚刚学习skill,我想修改layer的面积,属性是rect,也就是矩形

使用obj~>bBox的方式来获取到了layer的坐标,然后运算得出面积,比如说2*2
想把它沿中心点收缩,让面积变成1*1,理论上应该是((x1+0.5 y1+0.5)(x2-0.5 y2-0.5))。
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bBox里面的值,有没有大神赐教,或者有别的思路?

网友A:
赋值给b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赋值给bBox

我就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函数去给bBox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函数去给bBox赋值

x= caar (obj~>bBox)
y= cad(obj~>bBox)
ux= obj~>Ux
uy= obj~>Uy
xy =list(x+b*ux: y+a*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