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获取windowID的函数对不同的窗口生成的ID一样

楼主(2023-03-22):
在layout内打开不同的cell 使用函数hiGetCurrentWindow()获取的windowID 却是一样的;获取的cellView ID也一样
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还是我弄错了

网友A:
windowID肯定是一样的,因为你并没有关掉旧窗口,打开一个新窗口;但是每次同样的窗口打开不一样的cell的layout,cellViewID是不可能一样的,你自己再试一下代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ID肯定是一样的,因为你并没有关掉旧窗口,打开一个新窗口;但是每次同样的窗口打开不一样的cell的la ...

我在两个layout cell(00 01)之间用鼠标切换,切换到不同的cell上用下面的函数获取的cellviewID应该是不同的 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

网友A:
geGetEditCellView()一直是从当前窗口拿cellView ID. 要验证你的说法,做这个代码:

1) 选好窗口,打开cell view, 进入一个子单元的 layout
2) winId1 = hiGetCurrentWindow()
    cellViewId1 = winId1~>cellView
3) 从前面的子单元退到顶层,进入另一个子单元的layout
4)winId2 = hiGetCurrentWindow()
    cellViewId2 = winId2~>cellView
这时候比较一下 四个变量的值,哪个变了,哪个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GetEditCellView()一直是从当前窗口拿cellView ID. 要验证你的说法,做这个代码:

1) 选好窗口,打开cel ...

如果将前面打开的cell退出的话  产生的ID是不一样的;
我是打开了两个cell,用鼠标进行切换 在CIW里面输入命令 显示的ID结果是一样的;
我刚验证了 打开两个layout cell 在CIW里面输入上面命令 就会出现我上面的情况,如果将命令写入脚本,执行脚本出来的ID是不一样的,这才是正常的

网友A:
这是因为,挪动鼠标并不改变geGetEditCellView()的返回值,除非你点击一下窗口,不然操作系统是不会主动和geGetEditCellView去沟通的,而且geGetEditCellView也没有一个后台刷新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挪动鼠标并不改变geGetEditCellView()的返回值,除非你点击一下窗口,不然操作系统是不会主动和g ...

点击layout窗口之后在CIW里面输入的命令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挪动鼠标并不改变geGetEditCellView()的返回值,除非你点击一下窗口,不然操作系统是不会主动和g ...

感谢,我也是这个疑问,需要点击窗口内部才会改变ID值,否则只点击窗口框值还是原来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