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1P8M移植到1P7M需要重新画版图吗

楼主(2023-03-22):
都是TSMC工艺,只是一个7M一个8M,版图里只用了M1/M2,听说可以直接copy,但不是很懂怎么操作

网友:
前提同一工艺节点,看具体metal option , 看7M 和8M 两套metal option 的M1/M2 是不是相同的。 如果相同,gds 理论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用7M的DRC和LVS验证一下不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
版图只用M1/M2,那么你的top metal 就是M2,7M、8M对你来说工艺都不影响,drc确认下,数据都不需要动

网友:
去看design rule的金属选项,M1 M2在7M 8M是不是同一个规则,看下就知道了!M1 M2在7M 8M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