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定理(ADC)

楼主(2023-03-22):
ADC为什么要满足采样定理,如果我只想量化一个变化的模拟量在某一刻的值,那我是不是怎么采样都可以?

网友:
采样可以随便,对采样有要求是为了量化,你当然可以随便一个采样时间就可以随便得到一个电压值,但是量化不是,没有量化,怎么能算ADC呢。只采样不量化,其实还是analog到analog,我的理解

网友A:
如果你只想知道某一时刻的声压级,那确实是不用太高采样率,你的分贝数要一秒更新一次那就一秒采一次也就是1S/s。但是如果是要录音也就是把20~20kHz的信号都完美记录下来,那就至少要40kS/s以上(CD是44.1kS/s,DVD最高194k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想知道某一时刻的声压级,那确实是不用太高采样率,你的分贝数要一秒更新一次那就一秒采一次也就是 ...

如果我设计一个adc要监测一个10HZ变化的温度信号并输出每0.1S的温度数字码,那是否可以说我的采样频率在10HZ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设计一个adc要监测一个10HZ变化的温度信号并输出每0.1S的温度数字码,那是否可以说我的采样频率在1 ...

只能说你现在的需求是每秒检测十次温度,那就做0.1S/s。温度变化一般也不是周期信号,只能说这个10Hz可能不太靠谱。如果真是一个10Hz的温度变化信号,一秒检测十次绝对是会出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设计一个adc要监测一个10HZ变化的温度信号并输出每0.1S的温度数字码,那是否可以说我的采样频率在1 ...

假设你的温度是个10Hz的正弦波,那你用10Hz的采样频率去采,那你岂不是每次都采到同一个值?采样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