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ipple/crosstalk/coupling/spur/noise的区别

楼主(2023-03-22):
在不同的模块,我们经常对干扰信号有不同的定义,
如LDO上我们讲ripple
不同的模块之间干扰我们经常讲crosstalk
高频的干扰讲coupling
时钟的干扰讲spur
低频小信号的模块经常提到noise
似乎有些凌乱了,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和区分这些概念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A:
高频之所以叫coupling是因为干扰是电磁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频率越高,产生coupling的机会越大。时钟和ADDA转换的spur主要是针对主信号而言,一般以dBc为计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信号的非线性或相噪等自身器件因素。小信号模块的noise一般指thermal noise。是器件本身的物理特性,由分子本身的热运动所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之所以叫coupling是因为干扰是电磁信号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频率越高,产生coupling的机会越大。时钟 ...

点赞,那crosstalk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赞,那crosstalk呢?

crosstalk 一般是PCB板上的铜线与铜线之间的coupling引起的相互干扰,还有一个例子是twisted pair连线。例如NEXT-near end crosstalk, FEXT-far end crosstalk.

网友:
我觉得crosstalk更多的是指两个或者多个有用的信号相互的窜扰。单独一个干活没事,2个一起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