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3-03-23):
现在学着使用蒙特卡洛,但是不太明白这个表达式怎么设置,只知道要选择一个输出稳定的点,但是不知道在表达式上如何修改

网友A:
value取值应该取输出稳定以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吧

网友B:
VS是取直流电压,都是稳定的,分别取常温高温低温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取值应该取输出稳定以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吧

是将表达式中的0改为输出稳定的时间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是取直流电压,都是稳定的,分别取常温高温低温观察一下

是在Global Variables里设置温度,然后跑工艺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Global Variables里设置温度,然后跑工艺角吗

这应该VREF的温度曲线吧,表达式那个0应该指的就是温度为0时对应的VREF值,把0改成别的值就能看别的温度对应的基准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将表达式中的0改为输出稳定的时间点吗

对,value函数里有个interpolate at那里设置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VREF的温度曲线吧,表达式那个0应该指的就是温度为0时对应的VREF值,把0改成别的值就能看别的温度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value函数里有个interpolate at那里设置时间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