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有没有切圆的功能

楼主(2023-03-23):
请问layout有没有在一个矩形中间切一个圆的功能?

就像图片里面这样,一个矩形切出一个半圆

网友A:
画矩形然后里面画个圆,然后逻辑运算下就好了

网友B:
shift+c然后Chop选项选择circ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c然后Chop选项选择circle

没有cir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矩形然后里面画个圆,然后逻辑运算下就好了

可是怎么逻辑运算呀?

网友:
这个圆不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