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结构能对一个0~20uA的动态电流进行减半

楼主(2023-03-23):
最近做的课题需要使用电流减半,直接用电流镜宽减半做出来的效果太差了,而且输入管的电压也不能太高,实在没啥法子了,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
先用电流镜拉出来,再用共源共栅结构减半如何?

网友:
搞个基准电流,做个电流相减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可以先电流转电压,电压减半后再转为电流。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