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missing via 求助

楼主(2023-03-23):
请问查找漏打的via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目前是打算通过写一个drc rule,然后通过定义net 的连接关系去check,但是现在卡在了drc rule 的编写上,不太清楚rule中哪些部分的layermap是需要的,理论上包括drc的基本配置,layermap信息,定义net连接信息,这三部分即可。

网友A:
可以通过voltus 的structure analysis 中的missing via 来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voltus 的structure analysis 中的missing via 来进行分析。

这个是数字后端的工具吗,有针对layout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数字后端的工具吗,有针对layout的吗

virtuoso 617以上应该就有此软件,voltus-fi ,可以在launch 中查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617以上应该就有此软件,voltus-fi ,可以在launch 中查询一下。

感谢

网友B:
写drc cmd file跑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drc cmd file跑drc

对啊,现在就在写rule

网友C(2023-12-07):
引用 楼主:
对啊,现在就在写rule

大佬你好,请问miss via的rule有进展吗,我最近也在写,但没有很好的想法,大佬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D:
不太理解,需要接到一起的线,跳了线没打孔的话lvs就能查出来有问题,再多余单独查一遍missing via感觉有点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理解,需要接到一起的线,跳了线没打孔的话lvs就能查出来有问题,再多余单独查一遍missing via感觉有点 ...

比如网格状的power,同一根net有很多交叠的地方需要打via,你打一处via LVS就能过,但是没有打via的地方IR DROP就不会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请问miss via的rule有进展吗,我最近也在写,但没有很好的想法,大佬可否分享一下呢 ...

你可以根据当前工艺的DRC rule 来进行改写,主要部分就是当前工艺的layermap 信息以及connect 关系,定义好connect关系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根据当前工艺的DRC rule 来进行改写,主要部分就是当前工艺的layermap 信息以及connect 关系,定义 ...

楼主,我想问一下,怎么确定交叠的地方打孔不充分的问题,我写的只能认出没有via 的地方,如果很大交叠的面积,只有一个via 的话,也不会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一下,怎么确定交叠的地方打孔不充分的问题,我写的只能认出没有via 的地方,如果很大交叠的 ...

你可以写一个关于重叠面积 跟 VIA 面积的比值 的关系式来check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写一个关于重叠面积 跟 VIA 面积的比值 的关系式来check

请问就是类似 ant rule 的比值 这种写法嘛?

网友:
drc文件,AND应该有CONNECTED选项,判断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网格状的power,同一根net有很多交叠的地方需要打via,你打一处via LVS就能过,但是没有打via的地方I ...

哦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就是类似 ant rule 的比值 这种写法嘛?

Min_Via1 {
    y = net_M1 and net_M2
    DFM PROPERTY y VIA1 [- = AREA(VIA1)/AREA(y)] < mim_area
    }
类似这种的,然后在rule 里设定好mim_area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_Via1 {
    y = net_M1 and net_M2
    DFM PROPERTY y VIA1 [- = AREA(VIA1)/AREA(y)] < mim_a ...

好嘞,感谢 !!!

网友:
skipper可以轻松完成

网友(2024-10-22):
通过取有connected的金属的交集得到的派生层与通孔比较面积的比率,较低的比率说明没有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