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金属叠线,反而后仿结果变差了

楼主(2023-03-23):
15资产
为什么我使用m3叠线到m7,反而后仿结果比只叠线到m5要更差。

网友A:
电路的性能与R C有关,不是叠层多少的问题!叠层可以降低R 但是增加C! C和R需要折中!根据电路后防结果来判断!

网友:
同个线道寄生应该会更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性能与R C有关,不是叠层多少的问题!叠层可以降低R 但是增加C! C和R需要折中!根据电路后防结果来 ...

给一条金属线叠线,他的c来源哪,是线道之间的寄生?

网友:
后仿的寄生电容会增大,因为每一层之间都会产生耦合的电容,层次越多耦合的电容会越大。

网友:
相平行的线道寄生C会更大,所以想要寄生小,尽量单独走线。但是如果是敏感信号,需要屏蔽,就要看取舍了,可以跟前端商量,根据后仿做出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一条金属线叠线,他的c来源哪,是线道之间的寄生?

电容就是C(M1-M2) C(M2-M3)C(M1-M3) ...一些列的金属之间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