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不识别pin的问题

楼主(2023-03-23):
1.为什么手打的pin lvs不识别,把pin改成label就能识别。是不是只有存在xl关系的出来的pin才能被lvs识别?
2.附带label的pin是怎么打的(这个只有移动pin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label)?
因为一直都是打label,最近做的需要打pin,但是一直不识别,求大佬教教

网友:
1,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时候
2,create pin时候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vs识别的是label层 不识别pin!工具virtuoso识别pin 作为辅助net互连信息!

针对第二条,打pin自带label,,create pin 选择auto 层次选择pin  create label勾上,选择anto自动 (manual是手动的)点击option,选择size:auto,后面选择same as pin 后续的选项 自己去实验操作下就知道了!

网友B:
1: lvs验证文件写的用那层layer作为port。
2:display options(快捷键E) 把pin names勾上

网友C:
pin 最好有XL关系,然后在把pin的label打上,这样上一层连线会方便找pi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最好有XL关系,然后在把pin的label打上,这样上一层连线会方便找pin口。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lvs验证文件写的用那层layer作为port。
2:display options(快捷键E) 把pin names勾上 ...

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lvs验证文件写的用那层layer作为port。
2:display options(快捷键E) 把pin names勾上 ...

大佬,
我存在的第二个疑问不是显示问题,怎么设置可以打出来附带label的pin

网友A:
lvs识别的是label层 不识别pin!工具virtuoso识别pin 作为辅助net互连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二条,打pin自带label,,create pin 选择auto 层次选择pin  create label勾上,选择anto自动 (ma ...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s识别的是label层 不识别pin!工具virtuoso识别pin 作为辅助net互连信息!

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