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40的CORN.1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23):
请问SMIC40的CORN.1错误是什么意思?我点击这个错误,高亮在了晶体管的有源区,那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是查chip的,需要加上sealring才行,平时可以不用管,或者把这条rule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查chip的,需要加上sealring才行,平时可以不用管,或者把这条rule关了

谢谢了

再问一个SMIC工艺下版图规则问题
SMIC工艺下GT poly层必须被SN或SP包含,那我想连接两个晶体管之间的GT,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再问一个SMIC工艺下版图规则问题

用poly互连线,analog不会出现这样!  你肯定画的是logic cell,poly sn sp 没影响,最好一半一半吧 sn sp分布均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oly互连线,analog不会出现这样!  你肯定画的是logic cell,poly sn sp 没影响,最好一半一半吧 sn s ...

模拟不会这样吗?我看SMIC版图规则的GT.22没对analog做特别说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再问一个SMIC工艺下版图规则问题

SN/SP边界相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般poly不会走长线,如果走线长,需要打孔到金属线上,用金属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poly不会走长线,如果走线长,需要打孔到金属线上,用金属线走

好的呢,请问SN/SP能自己画出来吗?还是说只能存在于晶体管的周围?

还有一个限制就是N well之间要有间隔的,没有间隔就会报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SN/SP相接呢?
版图小白,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呢,请问SN/SP能自己画出来吗?还是说只能存在于晶体管的周围?

还有一个限制就是N well之间要有间隔 ...

N well就是N阱,同一个电位下N阱可以共用,可以将两个nwell接在一起,但是电源域如果不同,nw必须要按要求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well就是N阱,同一个电位下N阱可以共用,可以将两个nwell接在一起,但是电源域如果不同,nw必须要按要 ...

回复的好快

现在我两个N肼已经被要求间隔0.06um以上了(就是你说的电位不同,不能靠近),我还想用poly把它们的Gate相连,我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N well就是N阱,同一个电位下N阱可以共用,可以将两个nwell接在一起,但是电源域如果不同,nw必须要按要 ...

我发现用R可以绘制SN/SP了,这样就可以在里面走pol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