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vip中的outstanding 访问的问题

楼主(2023-03-23):
在axi vip读写的demo里面有一个进程是fork join_none里面有有一个get_response(rsp)请问个get_reponse(rsp)不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不能不写,因为你driver返回的数据是用的put_response,所以必须要用get_response把返回的数据接受过来,哪怕你不处理这个rsp也是必须要有这一步的,否则sequencer里面就会报response fifo overf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写,因为你driver返回的数据是用的put_response,所以必须要用get_response把返回的数据接受过来,哪 ...

但是用的是fork join_none,上面的get_response还没接收到对应数量的rsp,下面的send sequence都已经全部结束了,也就把整个task都结束了?这都是overf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用的是fork join_none,上面的get_response还没接收到对应数量的rsp,下面的send sequence都已经全部 ...

axi是非阻塞的,楼上只是表明如果你长期不get_response就会导致overfl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用的是fork join_none,上面的get_response还没接收到对应数量的rsp,下面的send sequence都已经全部 ...

下面结束就结束了,get_response不用可能存在overflow的情况,但是其他地方不一定非要等到他get到了response才能结束,所以用的fork join_none,意思是他是独立运行的一个进程,不会影响到task主体的执行,并且主体什么时候结束也不会被它影响到,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用单独运行的一个进程把response给pop出来,防止sequencer里的response fifo overflow,至于get到的response有没有被使用那就另当别论了,至少你截图的代码里并没有用到这个respo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结束就结束了,get_response不用可能存在overflow的情况,但是其他地方不一定非要等到他get到了respo ...

了解,感谢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下面结束就结束了,get_response不用可能存在overflow的情况,但是其他地方不一定非要等到他get到了respo ...

大佬讲得可真好啊,我当初看这个VIP的时候,也对这块儿代码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