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信号分析与小信号分析的界限

楼主(2023-03-23):
有一个纯理论的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一个设定好工作点的N管差分输入的运放。当其中一端的栅极输入信号增大,则输入管的漏极电压会降低。对于这个N管来说,Vgs变大了,Vds变小了,是不是很很容易就进入线性区了。

这样的分析是对的么?
如果是对的话,该怎么解决呢,限制栅极的电压幅度?给漏极电压留出足够的裕度来?
或者说该怎么理解运放工作的时候工作点的变化对性能的影响呢?
欢迎各位大侠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解

网友A:
运放的功能上来说,你差分对管输入信号差一点点,输出电压会变化很大,因此正常工作状态两边电流不会差很多的,除非出现被拉死的情况才会出现你说的一端电流全部到一边的情况,此时漏级电压也要看上面的负载的,看漏级电压会不会压到差分对管。
另设计的时候也是会考虑输入电压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功能上来说,你差分对管输入信号差一点点,输出电压会变化很大,因此正常工作状态两边电流不会差很多 ...

确实,那么对于比较器来说呢,一定会出现两边电流差很多的情况,这时候需要考虑输入管工作区变化引起的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那么对于比较器来说呢,一定会出现两边电流差很多的情况,这时候需要考虑输入管工作区变化引起的影 ...

一般比较器不会直接5管去用的,后面还会加几级反相器的,所以也不太会造成输入管工作区这么大的变化

网友:
运放是有反馈的,输入一端变化了,另一端也会同样变,当然需要响应时间。
如果变化幅度比较大,响应有一段时间受摆率影响,有的管子会暂时改变工作状态,比如到线性区或截止区。
按你的设想,搭个运放,跑个tran,自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