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前仿与后仿差距较大

楼主(2023-03-23):
很早之前做过一个1A大电流的LDO电路,输入1.5V,输出1.2V,最近有点时间,画了一下版图(比较垃圾),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前仿和后仿差距非常大,先附上电路图(cascode+buffer+功率级),补偿采用ESR+米勒补偿。

前仿和后仿负载调整率如下所示

负载调整率和PSRR前后仿差距较大,贴图在楼下,负载调整率差距大的原因是寄生参数大?buffer摆幅不够导致驱动能力不足?   PSRR差距大原因可能就是电路在重载情况下没有正常工作,受寄生参数影响?
在此小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在寄生参数提取完毕之后,怎么确定电路原理图中各个节点的具体的寄生参数,如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寄生电阻。
2、为什么在加上寄生参数以后,随着负载的增加,LDO瞬态稳定,但不能进行稳定输出1.2V? 是驱动能力不足吗,怎么改进?

楼主:
PSRR前后仿对比如下,前仿结果在1KHz时,PSRR>50dB,而后仿随着电流的增大,下降的非常厉害,只有不到30dB左右,在这里分析的原因随着负载增加,运放没有进行正常工作( 寄生参数影响?),低频PSRR等效公式约为 VOUT/VDD=1+R1/R2/AvAv的降低导致PSRR下降的厉害。

楼主:
在前后仿中,瞬态都是没有问题的,电路不存在震荡,第一个图为前仿0-400mA电流跳变,第二个为后仿0-100mA电流跳变。

网友A:
提参后有一个选项RVE可以勾上,会输出一个layout和电路节点相互对应的R\C\CC的寄生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参后有一个选项RVE可以勾上,会输出一个layout和电路节点相互对应的R\C\CC的寄生参数表。 ...

这个怎么看电阻的大小呢,这里只有电阻的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电阻的大小呢,这里只有电阻的总数

R就是结点的电阻总数 一般前仿的时候带上结点的R+C+CC可以模拟后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