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新建库调用参考库失败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3-03-23):
ICC 新建库调用参考库失败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我在新建一个数字库调用参考库时,提示参考库不区分大小写导致失败。

在新建库时也没有选择是否区分大小写的选项,有大佬知道这个要怎么搞吗?

网友A:
create_mw_lib changeIC -tech aaa.tf -case_sensitive -mw_reference_library /xxx/yyy

用命令行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mw_lib changeIC -tech aaa.tf -case_sensitive -mw_reference_library /xxx/yyy

用命令行可以 ~~~ ...

还是会出错,也是一样大小写不匹配。大佬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去掉  -case_sensitive
试试 ~~~

网友A:
实在不行,找个milkway 来吃 lef, 重新gen std 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找个milkway 来吃 lef, 重新gen std ref

目前还是不能创建,已经去联系工艺厂的工程师了。重新拿了milkyway打算新建参考库。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