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 AB偏置的浮动电压源问题

楼主(2023-03-23):
问题一:如图所示,分析小信号模型时电流源看为开路,那同向的小信号电流lin1和lin2流入A,B节点,A,B节点可视为短路,那不久违反了KCL定理了吗?

问题二:为何同向电流流入A,B节点,就可以使A,B节点的电压升高?在Ron的论文里,他是这样解释的,对于同向电流lin1和lin2流入节点,M20电流增大,M19电流减小,所以A,B两点电压增高,但是为什么M20的电流会增大,M19的电流会减小呢?

网友A:
电流源都视为开路而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都视为开路而不是短路

是开路,那lin1和lin2都流入A,B,这感觉就不对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开路,那lin1和lin2都流入A,B,这感觉就不对了呀

IA=Iin2+Ib7, If Iin2 increase --> IA increase

IB=IB6-In1, If Iin1 increase --> IB decrease

网友B(2024-07-0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PMOS那边的电压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PMOS那边的电压增大

应该考虑rds小信号电阻上面分析才成立